请教下音频运放电路!!

楼主(2010-06-21):
最近想做个音频放大电路。。但不知道哪种电路用于音频效果较好,,望达人指点下,给个好点电路DIY下。。。

     音频信号能够抗干扰强就行。。不用调节也行,,放大倍数低也行,,主要是要让音频信号稳定。。用什么型号的运放也请指点下。。。谢谢。。

网友A:
试试TDA2003吧!我觉得是个不错的音频功放!还便宜1.5元一个!

网友B:
纠正一下,TDA2003是功放,不是单纯的运放。用2003的话还不如用2030。2030也就一块多

楼主:
试试TDA2003吧!我觉得是个不错的音频功放!还便宜1.5元一个!
引用 网友A:

    谢谢指点,,但我不是要功率放大管。。我只要做类似前置用,可以不用调节的那种。。。

楼主:
纠正一下,TDA2003是功放,不是单纯的运放。用2003的话还不如用2030。2030也就一块多
引用 网友B:

。。呵呵,,有没有电路图提供下啊,,我想做一个是前置跟功放之间的模块,,可以不用调节,只是想稳定前置输出,且不受干扰。。有没有更发烧的音频运放啊。。谢谢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