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DIY下音频放大电路。。指点下电路。。

楼主(2010-06-21):
最近想做个音频放大电路。。但不知道哪种电路用于音频效果较好,,望达人指点下,给个好点电路DIY下。。。

     音频信号能够抗干扰强就行。。不用调节也行,,放大倍数低也行,,主要是要让音频信号稳定。。用什么型号的运放也请指点下。。。谢谢。。

楼主:
:'(    没有指点下吗。。

         想做一个是前置跟功放之间的模块,,可以不用调节,只是想稳定前置输出,且不受干扰。。   请大师指点下啊,,谢谢。。。

网友A:
主要是看你对成本的要求有多高?输出功率有多大?

网友B:
用NE5532运放较为常见,后级可用三极管搭功放。

网友A:
后级可用三极管搭功放的话,最后用推挽输出。

网友C:
要稳定不受干扰,就用差分方式传输信号。
音响专业术语好像叫平衡连接方式。

网友D:
管子不好配

网友E:
呵呵,选择IC功率放大器最省事。最好是双电源。2030、1875都是很经典的。输出功率家用足够了。如果要话筒前级就选5532或4580就可以

楼主:
主要是看你对成本的要求有多高?输出功率有多大?
引用 网友A:

         成本可以高点,一百多点也可以的。。。主要是做前级用,功率可以小点。。象车用的CD机RCA输出功率那种就可以了。。。

楼主:
用NE5532运放较为常见,后级可用三极管搭功放。
引用 网友B:

    我主要是做前级用,后级我有功放了。。 能给个单电源的电路图吗。。  NE5532音质很好吗?  EL2224音质如何,电路图可以一样吗。

楼主:
后级可用三极管搭功放的话,最后用推挽输出。
引用 网友A:

呵呵,,我有后级功放,,目前主要是想做好前级的。。

楼主:
要稳定不受干扰,就用差分方式传输信号。
音响专业术语好像叫平衡连接方式。
引用 网友C:

差分方式的话是不是要用双电源供电的啊。。。我想用就单电源的可以吗。。或者有没一个单电源的转双电源的简单电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