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用PIC18F458的AD测直流电压和电流的问题

楼主(2010-06-21):
本人想用PIC18F458的两个AD来测直流电压和电流的大小,电压在20到100V之内,电流几安培吧,单片机好像只能测5V之内的电压,想请教各位怎样做外围电路才能同时用AD测的直流电压和电流?

网友A:
采样电压可以用电阻分压,将电压分到0-5V变化范围.
采样电流,在电路中串采样电阻,经运放放大后到单片机就可以了;

楼主:
如果我想用LCD将采集的电压和电流大小显示出来,程序中该做什么样的处理才能显示实际的电压和电流大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