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叫什么

楼主(2010-06-21):
这种管子叫什么名字,与一般的二极管一样吗?处理的时候是否可以看做两个单独的二极管来处理?谢谢!

网友A:
双二极管!

网友B:
原来这个是双二极管!

网友C:
双串二极管  用法如图

网友C:
■用途
*用作高压、高速开关应用
■特征:
*较低的正向压降 *耗散功率225mW
*较小的总电容 *用于片式封装
*较短的反向恢复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