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LCD模块怎么用?

楼主(2010-06-21):
外形看起来是 128*64个点的
引脚共:20个
背面:3个大的贴片芯片,KS0108B,KS0108B,KS0107
其他是些小的芯片,看起来好像是负压产生的和些贴片电阻电容
LCD为黄绿色面板
不知道怎么用...

网友A:
直接看这个LCD的数据手册啊

楼主:
没有手册...

网友B:
背面应该有液晶的型号吧!

网上搜搜试试,这个液晶就是KS0108B作为主控制芯片的,网上KS0108B的资料也很容易找得到的
关键是弄清楚那20个脚的作用,就好办了

楼主:
第一脚应该是地,第二脚是电源,其他就不好判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