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负片?内电层切割?

楼主(2010-06-21):
请教大家什么是负片?什么叫内电层切割?
是不是电源层internal plane叫负片??把电源层划分出一部分来布信号线叫“内电层切割”?不懂,请指教,谢谢!!

网友A:
去下一个于博士的视频教程吧 里面第58-60中讲到。

网友B:
我可以发帖吗?

楼主:
于博士的视频教程?请告诉我在哪里啊?

网友C:
不用找什么博士了,看你的软件的帮助文档,里面讲的很清楚了,不知你用的什么软件?
我稍微解释一下,负片一般是用来做电源层的,负片上面画的任何线,实际上是将铜箔挖开了的,这么说吧,你创建好一层负片后,这一层就是以张完整的铜箔了,你在上面画线是为了将铜箔分成不同的区域,用来代表不同的电器连接

楼主:
大概明白了楼上的,谢谢!我用的protel dxp

楼主:
大家多指教一下啊

网友A:
5楼NB  好有才啊!

网友D:
5楼说的对,我不会DXP,不过在protel99se里面,多层板的中间层一般都是负片

网友E(2011-03-11):
把问题答案带走!嘻嘻

网友F(2011-08-17):
9楼: 5楼说的对,我不会DXP,不过在protel99se里面,多层板的中间层一般都是负片

中间层是正片,内层是负片

网友G(2013-11-27):
引用 网友A:
去下一个于博士的视频教程吧 里面第58-60中讲到。

大侠说的于博士的视频教程指的是附图这个吗?

附图:
于博士cadence视频教程 学习张教授

网友G:
引用 网友C:
不用找什么博士了,看你的软件的帮助文档,里面讲的很清楚了,不知你用的什么软件?
我稍微解释一下,负片 ...

请教大侠:

我用的是altium designer summer 08,请问,有关负片的软件的帮助文档是哪个?在哪里找?

谢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G:
请教大侠:

我用的是altium designer summer 08,请问,有关负片的软件的帮助文档是哪个?在哪里找?

看图中的这份帮助pdf

网友G:
引用 网友C:
看图中的这份帮助pdf

谢谢,学习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C:
看图中的这份帮助pdf

找到了,研究下!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