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虾解释下

楼主(2010-06-21):
请问A点电压怎么算?稍加说明 谢谢

网友A:
让我看就是12V减去那两个二级管的压降!不过c2那个电容??是不是接反了!

网友A:
或是接错了

网友A:
没看明白那个电容得作用

楼主:
哦·电路错了啊· ?··:Q

楼主:
如果没这个12v 呢?

网友B:
图画的一团糟,检查一下有没有画错

网友C:
这是自举升压电路,A点电压是12V*2-1.4V=22.6V。

网友C:
但是Q4 Q5部分有错。

楼主:
lfc315,谢谢·画的不好,见谅!这是我看一图画的。请问这个22V具体怎么得来的?Q4、Q5错?

网友C:
CPU1端输入脉冲,
脉冲为低电平时,Q6截止,Q2Q3导通,Q1截止,C1通过Q3和D1充电;
脉冲为高电平时,Q6导通,Q2Q3截止,Q1导通,C1负极被提升到12V,由于C12端此时的电压为约12V,则D1的2脚的电压为约24V。

网友C:
Q1导通时:

Q3导通时:

楼主:
Q2Q3截止了·Q1 怎么导通的·?没通路呀!:(

网友C:
R1提供偏置。。。

楼主:
能画出通路吗··?

网友D:
Q5会把电压给嵌位,其基极少了一个电阻,Q4的基极也少了一个电阻,简单10K就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