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输出的稳定性是否和电源的稳定性相关?

楼主(2010-06-21):
集成运放在工作时输出的稳定与否是不是和运放的电源稳定相关呢?比如单电源9V工作的运放,输入为50mv的正弦波,放大100倍,如果9V的电源有±100mv的纹波,对输出有影响吗?

网友A:
这要看纹波的频率。
如果是工频整流后滤波不是非常干净,这个纹波对运放工作影响很小。参考运放的电源抑制比这个参数。
如果是开关电源,纹波频率比较高,现在一般是100kHz上下,对运放工作影响比较大。

网友B:
有影响的,运放的说明书中一般都有电源抑制比(PSRR)这个参数,电源纹波会导致运放输出变化,但不是纹波100mV运放输出就变100mV,抑制比越高运放越稳定

楼主:
maychang老师亲临指导,感激涕零。感谢maowang300miao的详细解说。

网友C:
不知道哦

网友D:
这个PSRR参数是摘自AD711的
它有两条线,一条代表正电源,一条代表负电源
X轴坐标为频率
楼主可以看到随着频率的增加,曲线成下降趋势,电源抑制比下降,输出噪声会增大。
在实际应用中,开关电源含有20KHZ,200KHZ(或更高的频率的)为顺序的噪声,而此时PSRR在这些高频上的对应值很小,所以电源上的噪声都产生在输出端上了。
呵呵,这是我对PSRR的理解,如有不对,欢迎指点。

网友E:
关心开关电源的影响问题.
我用开关电源产生负压,50Khz,50毫伏的纹波,可以发现有影响了,但是这个影响的偏移量似乎是稳定的,可以通过矫正来消除.不知道这个观点对不对?(我主要用来放大直流信号)

网友D:
楼上朋友的偏移量是指零点漂移么?

楼主:
看了大碗拉面的回复,我又回去看了看datasheet,PSRR果然还有频率响应特性,file:///C:/Documents 这个是德州仪器OPA2241的PSRR曲线图,到100K的时候几乎下降到0dB。怪不得前一段时间做信号检测的时候一直有20K的噪声,并且滤波还滤不掉,看来时开关电源的频率是20K。不过现在开关电源的频率好像都很高,那岂不是电路中肯定会有开关电源引入的高频干扰去不掉?前面donkey89说可以通过矫正来消除,怎么消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