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经过时的MODEM

楼主(2010-06-21):
modem调试总结:
    今天接到做一个用MODEM做远程通讯的项目,就是两台MODEM ,一台用单片机控制,另一台用PC控制,中间通过电话线连接,然后传数据。
    刚拿到的时候,一片茫然,没弄过。开始查资料,知道这种玩意需要用到AT指令集进行控制。耐心的把AT指令集的全集看完了,其实很简单啦。就是通过单片机的串口发AT指令集对应的ASCII码的十六进制控制字给MODEM,MODEM就可以工作了。
    刚开始很大意了,认为很简单的工作。就给单片机写了一些指令,通过串口发送给MODEM,可怕的是,MODEM一点反应都没有,用串口调试工具监听发送出去的指令,正常。又是一段时间的茫然啊,后来在资料上看到,单片机的串口是3线制的,而MODEM的串口是9线制的,这两种口要通信,必须把MODEM的4.6脚短接起来。
    到现在为止,一切OK,回过头来看看,so easy!还在迷茫中的同学们随时跟贴。

网友:
你的MODEM是哪个牌子的啊 ??/
有没有外观图的啊  ??

网友A:
呵呵,搞定了还算不错,Modem现在的确用得越来越少了。

网友B:
主要是现在 无线的传输的方案越来越多了。GPRS, CDMA, 3G,Modem 需要一根电话线,这是最大的限制。
但是物尽其用,Modem总有适合自己的场合。

我以前用 Intel的一个Modem方案,实现用户设备的数据传输,电话拨号上传数据。

网友C(2010-11-19):
我正在做这方面的项目,有些问题比较疑惑,想请教楼主。我的邮箱:avr_mega64@163.com
QQ:570495340
请楼主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