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TLK2701与光模块的接口问题

楼主(2010-06-21):
TLK2701与1X9光模块采用什么样的电路接口?光模块采用LVPECL接口。

网友A:
按照50欧姆阻抗要求设计电路,另外按照差分线的要求走线,尽量短的走线。TLK2701是CML电平格式,采用交流耦合与光模块接口。由于是数字接口,只要注意以上问题,电路性能都可以达到。参考TLK2701的数据手册!

楼主:
谢谢THALIA的帖子,已经调试通了,只是没有仪器可以测量信号的眼图。

网友B:
还有其他的两个疑问,哪位友友能赐教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