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里买5.7寸左右16级灰度左右的液晶屏?

楼主(2010-06-21):
我用44B0或者2478或者其他带有rgb接口的处理器直接驱动.
现在买这种面板不好买了,彩色的反而到处都是,
懂行的哥们进来说说.

网友A:
300~400RMB

网友B:
把rgb接一块不能当灰度的用么

网友C:
在色彩方面, 彩色屏也可以直接以灰度值输出,
如输出RGB(0,0,0),RGB(1,1,1),RGB(128,128,128),RGB(200,200,200).

在显示效果和应用场合方面,就要看实际情况了,灰度屏一般是STN材料,在阳光下也可以看得很清楚,
而目前主流的彩色屏是TFT材料(也有少量的STN和OLED),在阳光下效果不佳......

楼主:
300~400RMB
引用 网友A:

淘宝上带8806或者8835控制器的大概350左右,接口是8位并口,但是这种屏好像不能
输出各级灰度,只能以一个固定灰度输出,当然,这个我也不是特别清楚.

出于成本考虑,我想买的应该说是液晶面板吧,目前很少见到有卖的,而tft真彩色的就很多,比如群创的200元左右,加上控制器350元左右.

楼主:
我是为了节约成本,并且用户也接受才选用5.7灰度屏,
买来彩屏再当灰度屏用似乎那啥了:lol

网友C:
:L  目前,5.7寸灰度屏比5.7寸TFT的价格可贵多了

网友D:
用2478配彩屏

网友E:
可以用5.7寸320*240点阵 FSTN LCD MODULE 是黑白屏 可以实现你的要求,要显示灰阶模块是不带CONTROL IC 的,需要你的驱动板来做就可以了。
吴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