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的浮点数运算能力怎样?

楼主(2010-06-21):
请教各位大侠,STM32的浮点数运算能力怎么样呢?
还有将浮点数运算转成定点数运算,速度是不是会快一些呢?

网友A:
速度是不是会快一些呢?

这要看与谁比,STM32肯定比PC慢,也肯定比8051快。

网友B:
运算浮点,选DSP肯定会好些,也快些

网友C:
不见的dsp就快,看和谁比,比28335肯定慢,比2407应该快吧。没有实际比过,自己想的。

网友D:
2407不也是DSP吗?

楼主:
可是DSP很贵哦!

网友E:
CM3在IAR、50MHz下的浮点运算速度(理论平均值,不考虑等待):
加:1.2us
减:1.2us
乘:1.0us
除:1.6us
C8051在KEIL、50MHz下的浮点运算速度(理论平均值,不考虑等待):
加:3.46us
减:3.58us
乘:4.5us
除:17.54us

网友F:
现在DSP真的是贵的离谱了,都不敢用了

网友G:
DSP的运算速度肯定没得说,看你要用到哪了

网友H:
还是回答楼主问题
将浮点数运算转成定点数运算,速度是不是会快一些呢?

那是当然的, 定点数运算后, 就剩一次整数计算和一次移位
(这两个运算除了除法, 都是单周期)当然快了很多

网友I(2013-05-20):
编程规范中明确要求,涉及到浮点除法运算最好转换成定点乘法运算

网友J:
运算速度  的提升   需要考虑很多问题   成本   单片机选型  算法的优化   等等

网友K:
引用 网友E:
CM3在IAR、50MHz下的浮点运算速度(理论平均值,不考虑等待):
加:1.2us
减:1.2us

不知道这组数据是怎么算的.如果按51普通12周期算,STC的单指令周期51岂不是要比M3快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