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GND覆铜后如何去掉死铜

楼主(2010-06-21):
PCB双面板,背面GND大面积覆铜后有些对方存在死铜,没有什么用,而且可能会导致增加制作PCB成本,想把它去掉,请问怎么样可以去掉?谢谢

偶用的是PROTEL DXP 2004

网友A:
覆铜的时候选择" remove dead copper "

网友B:
想请问一下SkySensor2000pc如何输入彗星的轨道要素?手边没有说明书我在控制器内找了半天实在是找不要在哪里建立新的彗星资料该不会一定要连到电脑上输入吧?(当时购入此二手ss2000时没有电脑连接线)先谢谢回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