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器的问题

楼主(2010-06-21):
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未连接调试器之前,单片机电压正常,当连接到调试器以后,单片机电压被拉低,这是啥原因呢?
我用的芯片是SH79F163,仿真器是JET51

网友A:
你是用jet51供电的还是用外部供电的?两者取其一,不能同时供电,否则打架的

网友B:
估计是打架了,呵呵

网友C:
2楼正确

网友D(2010-07-24):
楼上什么思路啊?

网友E:
估计是试试能发多少,发了五个发现不能发了

网友F:
1个月了楼主也没消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