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难问答] 怎么能保证时钟一直走不停呢?

楼主(2010-06-21):
用时钟芯片的时候怎么能保证时钟一直走不停呢?比如断电了,那时间不就停了,以后显示出来的不就不对了吗

网友A:
加块干电池,作为芯片的备用电源,当主电源断电,就启动备用电源,当有主电源的时候,就给备用电源充电。

网友B:
按照楼主的意思,应该是用的市电,从成本上考量,可以加一个小的纽扣电池作为备用,当市电掉电时,只维持时钟芯片时钟能工作的最小电流,这样,可以满足楼主的要求,又节省成本.

网友C:
用DS1302之类支持后备电池的时钟芯片

网友D:
装一个后被电池就行了

网友E:
一般把电路设计成能根据主电源的通断,自动切换电池

网友F:
恩,就是用可充电的后备电源

网友G:
答案很唯一

网友H:
加块电池,或者改用用DS1302、DS12C887之类的时钟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