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红外接收头疑惑!

楼主(2010-06-21):
某红外接收头的主要参数如下:
    工作电压:4.8~5.3V
    工作电流:1.7~2.7mA
    接收频率:38kHz
    峰值波长:980nm
    静态输出:高电平
    输出低电平:≤0.4V
    输出高电平:接近工作电压

发射代码由一个引导码(9ms)低电平,一个结果码(4.5ms)高电平组成,

疑问:9ms的低电平,红外接收头会感应到吗?

  小弟认为低电平相当于没发射,所以就不可能收到!

  那单片机编程时的9ms的判断是无意义的!

网友A:
你有没测过在没有发射时红外接收头是什么信号?如果是低电平那你的引导码无啥意义,如果是高电频或杂波 那就有意义咯

网友B:
没有发射就输出高电平,有发射就输出低电平

网友C:
发射与接收一般电平为相反.

网友D(2010-08-10):
低电平的时候确实没有信号,因为电路始终处于底电平状态。参考材料:红外接收头工作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