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pic的16f877a的eeprom碰到难题?

楼主(2010-06-21):
我在芯片正常工作时将一些数据存入了eeprom,而后需要读取其中的数据。但是程序里有对eeprom的初始化,即一上电eeprom就被初始化了,该怎么解决?eeprom是用icd2在mplab中读取,芯片中间有个掉电过程。谢谢。

楼主:
大家帮忙想想办法啊

网友A:
可以通过PICC 编译选项卡里关掉初始化部分.

网友B:
谁的程序有对EEPROM的初始化?!

编译器不太可能对你的EEPROM强制插入一段代码进行操作,除非你自己写的代码操作了它。

网友C:
mplab有关闭烧写E2PROM的功能
如果是你程序自己搞的鬼,那你就得自己在E2PROM中做标志,看是否需要初始化了.

楼主:
问题解决了,通过一个io口来设置。谢谢

网友D:
楼主可以试试16F887,16F1937哦,性价比相比较16F877A要高很多哦!

网友E:
我现在也同样出现了楼主说的问题,请楼主指点一下该怎么解决!谢谢拉

楼主:
你把问题描述一下啊,我是更改了方案,利用了剩余的一个io,很简单的。

网友E:
就是将一些数据存入了eeprom,而后需要读取其中的数据。但我再编译运行别的程序,去读之前写的那些数据就读不出来了,读的数就是0xff,好像也是被初始化了。

网友E:
可不可以请前辈把您的QQ或电话告诉我啊,这样也方便我想您请教!先谢谢啦!

网友E:
我的QQ号是871425487

楼主:
eeprom最初的数据读出来就是0xff,是不是没写进去啊?我的是初始化成0x00,有点不同。

楼主:
不敢当,一起探讨,我的QQ是

网友F:
用仿真器仿真是另外一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