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linux] LCD 移植的几个参数确定方法

楼主(2010-06-21):
看宋宝华的
《Linux设备驱动开发详解》一书 490页18.6.1节介绍FBI结构var中的定时参数
       .left_margin             .right_margin          .hsync_len
        .upper_margin         .lower_margin          .vsync_len
查芯片手册可以得到 。这是他给的 芯片手册部分。请问他为什么就能确定这些参数啊? 没看明白? - - .

       确定的值分别是 .left_margin  =104     .right_margin  8      .hsync_len  2
                            .upper_margin    2     .lower_margin 2        .vsync_len  2

楼主(2010-07-27):
楼上   楼上上  教训的很对。呵呵--!

-----------------------------------------------------------------
附图是LCD屏时序,上面需要确定的六个参数对应这六个值
水平同步 HSNYC信号) 水平前廊 HBPD信号)水平后廊 HBPD信号)
垂直同步 VSNYC信号) 垂直前廊 VBPD信号)垂直后廊 VBPD信号)
根据宋宝华书中的LCD数据手册表格可知道
vertical front porch =4 ;vertical back porch =0 ; vsync_len= (VSPW+1) + (VBPD+1) + (LIINEVAL + 1) + (VFPD+1)=648
horizontal front porch  =24 ;horizontal back porch = 8  ;
hsync_len=(HSPW+1) + (HBPD +1) + (HFPD+1) + (HOZVAL + 1) }*{ 2 *( CLKVAL+1 )=520

下面是linux内核中2410定义的这几个参数的单位:
* LCD description */
struct s3c2410fb_display {
/* LCD type */
unsigned type;

/* Screen size */
unsigned short width;
unsigned short height;

/* Screen info */
unsigned short xres;
unsigned short yres;
unsigned short bpp;

unsigned pixclock;  /* pixclock in picoseconds */
unsigned short left_margin;  /* value in pixels (TFT) */
unsigned short right_margin; /* value in pixels (TFT)  */
unsigned short hsync_len;    /* value in pixels (TFT) */
unsigned short upper_margin; /* value in lines (TFT)  */
unsigned short lower_margin; /* value in lines (TFT)  */
unsigned short vsync_len; /* value in lines (TFT)  */
}

以上是我理解计算出的参数。和他的相差很大。求教

网友A(2010-06-21):
看LCD的datasheet~

楼主:
这不和没回答差不多。详细点啊 呵呵

网友A:
看明白了再问。。。要自己算的,要是几个参数都不想算。。那你也不适合搞研发

我本来是不想回答的。。。:shutup:

网友B:
你能想到的,先做了再说,不会的可以学

想不到的,可以问问,让别人帮忙开阔一下思路

看手册都嫌麻烦的话,确实像斑竹所说,不适合搞研发

网友A(2010-07-27):
lz已经正式成为驱动一员了,恭喜~~~继续努力~~!

楼主:
- -! 等待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