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DSP的FLASH空间锁死问题???

楼主(2010-06-21):
我所用的DSP是2407的,原先可以写也可以擦除,但写过一两次后就出现FLASH锁死再也编程不进去了,不知道各位同道中人,可否有遇过类似的问题,能不能帮忙解释一下是什么问题,有没有好的对策???非常感谢!!!!!!!!!!!!!!!

网友A:
烧写过程中出错,断电后就会出现此现象

楼主:
没设加密,整个过程烧写均正常,还有正常运行过,最先以为是芯片坏了,后来买了一块回来换了,结果还是一样的,现在还没找出问题的所在.

网友A:
也就是说有所有DSP都烧些失败的现象?

网友A:
如果这样的话就得先确认相关的硬件和软件是否没问题了,否则也不好判断是否DSP或其外围电路的问题

网友B:
电源问题?烧写地址问题?等待高人

楼主:
锁芯片的事情,我已经解决了,现在出现的一个问题是FLASH写不进去,就最前的清零也不行,下面是提示错误:
OK: FLASH Algorithm loaded into DSP MEMORY
OK: Write sector VALUE 0x0001 to symbol PRG_options
OK: Set Breakpoint at PRG_stop
OK: Running FLASH algorithm
OK: DSP Halted
OK: Read status VALUE 0x0000 from symbol PRG_status
OK: PC set to PRG_erase
OK: Running FLASH algorithm
OK: DSP Halted
Error: Read status VALUE 0x0001 from symbol PRG_status
FLASH algorithm failed during clear operation

大家帮忙看一下,这到底是什么问题,谢谢!!!!

网友C(2013-07-27):
应该你的代码段 误写入你的密码区 恩 查看代码的映射关系 找出密码区代码的十六进制数 那就是密码

网友D:
密码区??不懂,帮顶。

网友E(2014-07-27):
楼主,锁芯片的问题你是怎么解决的,遇到了同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