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一基准电压IC

楼主(2010-06-21):
麻烦各位:推荐一2.5v基准电压IC,要求精度0.1%,20-50ppm/c。价格不要太高,我的量不大所以要好买一些的。像什么AD的,REF43都不大好买到。

楼主:
楼上的是1%的精度,我不能用的,我的ADC24位,要求比较高点

网友A:
LM4050A-2.5

网友B:
楼主的精度和温漂不成比例,初始精度0.1%的基准会很贵,50ppm的基准却很便宜......还不如用TL431+校准呢!

网友B:
晕,24BIT的AD上面用50ppm的基准......白瞎那AD了......不过CS5550例外!

网友C:
基准的精度其实不要紧,关键是温度漂移.
24位ADC最好配10ppm以下的基准,如ADR421,AD780.
50ppm的可以试试ref03,10块钱在上海北京路买的到

网友D:
LS正解。

LS说的那两款都是3ppm/℃的,实际上还得考虑长期漂移的问题,那就大多了。

个人觉得24bit的话至少也得用LM399AH,这个是自带恒温的,在很多6位半表上都用到的;
而更高的LTZ1000,那个价格就高了,但年稳定性好,可以作为自用的基准来使用。

网友E:
LM399短期2ppm/度,长期20ppm和AD780参数不是差不多么?1ppm在这里差别很大么?

ADR421长期的参数好像差一点,50ppm

网友F:
LTZ1000的问题在于这东西的初始误差很大,必须有高精度表测试才能使用,而且输出电压在7v附近,不适合ADC采样用,应用电路也很复杂

如果渠道合适的话,MAX6325是不错的选择,长期30ppm

网友D:
任何高精度的东西都是需要事先校准的,不要想着装上去就能用。否则都是“......白瞎那AD了......”

MAX6325出厂前是经过激光校正的,但即使这样初始精度也只能保证±0.001V,折算成0.04%,也算满足LZ的要求了。确实更合适些

不过觉得那ADC还是有点浪费了(虽然相对基准的价格来说也不算贵)

网友C:
MAX6325最低供电是8V,LM399是7V基准,不太适合5V或3.3V系统

网友G:
同意xwj。
电压基准的温漂最重要,因为温漂很难校正,而初始精度不太重要,因为基准的初始电压有一些误差,很容易用硬件或软件方法校正。以楼主的例子,基准有误差,AD转换的结果乘个系数就解决,用硬件方法可以用个电位器调整。

网友H:
TL431在一般的电路上面都可以了,一般只有仪表上面才用高精度的.

楼主:
呵呵,谢谢各位,我以前用的是MAX873是10PPM的,我没注意。7楼你好这个ADR421,AD780北京不好买呀!我刚刚打电话问了几家,都没货

楼主:
少了个字,上海北京路

网友I:
ad780应该不难买吧,我在北京中发零买过好几次,一片好几十块钱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