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能软件置位中断标志位吗?

楼主(2010-06-21):
如题请教大虾们,假设我想通过定时器中断来触发I2C或者其他不用的功能的中断,我能否像51那样直接更改中断标志位来触发吗?我好像软件更改不了I2C的中断标志,是不是我的操作有问题,还是STM8的中断标志位只能硬件置位?

网友A:
手册中怎么说?

楼主:
手册上大部分都说由硬件置位,软件清零。
我尝试了对I2C_SR1寄存器中的标志位更改,会编译通不过。
而我尝试改动SR2寄存器,编译能通过,但是仿真时没有被置位。

网友A:
既然手册上说是由硬件置位软件清零,当然不能用软件设置这样的标志了。

你认为手册写错了吗?

网友B:
硬件置位的标志位肯定是不能用软件更改的

楼主:
我没有怀疑手册,我是怀疑我对这款片子的熟悉程度,既然ST的不支持,自有它的道理。但是话说回来,我用的华邦、STC的虽然手册上也是说中断标志由“硬件置位,软件清零”,但是我也用起来了。其实也是想得到肯定的答案,不想花太多时间去研究原理性的东西。内核不一样,上手也还是要段时间的。

4# 香水城

网友C:
LS说的很有道理,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