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问个问题:电池组驱动直流电机如何来整个稳压电路

楼主(2010-06-21):
两节12蓄电池组成24V电源,通过继电器驱动两个直流电机,单方向,恒速,大约一共7~8A左右吧,现在电池一用久了蓄电池电压在电机启动时会被拉低很多,然后电机速度会差别很大,现在要求电机尽量恒速,请问有什么简单有效稳定的办法,请

网友A:
没有简单的办法。使电机转速稳定的办法都比较复杂。

网友B:
电池电压下降了,电机转速必然下降,
如果想让电机速度稳定,必须损失一些最高速度,另外,电机启动的时候,做软启动,不要电流太大。
用两路PWM控制,然后再检测电机转速,反馈回PWM.

网友C:
检测你的电池电压是否偏低了,另外,电机驱动有专用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