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ln2004和uln2003de区别是什么?

楼主(2010-06-21):
数据手册写uln2003输入电压是5V ttl电平,uln2004输入是6~12Vttl 逻辑电平?what does it mean?YOU can tell me?THANKS!

网友A:
谁告诉你的?看走眼了吧?
哪来的6~12V TTL 电平?

楼主:
原文:6 to 15V CMOS or PMOS logic outputs!

楼主:
我想用它驱动步进电机,用的5V供电的单片机,不知道可行吗?

网友B:
2003和2004由于b上所内置的串联电阻不同(2003是2.7k,2004是10.5k),因此适合的输入电压不同。

其中2003是2.4到3V,2004是5到8V。

12V的是2002,其串有一个“稳压管”。

楼主:
谢谢 ,不过数据手册显示2002是14~25V POMS 串了一个7V zener

网友A:
5V供电的单片机(如果是弱上拉I/O,可能需要上拉电阻),不能驱动2004,但可以驱动2003。

网友C:
uln2003/mc1413接51坚决要加上拉,俺一般喜欢2K左右

楼主:
谢谢各位 我可以结贴了

网友D:
2003第9脚接+12V就可以了

楼主:
谢谢各位热情参与,该结贴了,呵呵

网友:
我的也是2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