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感器信号变化太小了,求助

楼主(2010-06-21):
各位大侠:
     小弟在做一个传感器的电路,传感器满量程输出只有500mV,整个量程范围内变化只有10mV左右,经过放大滤波后用采集卡采集(范围-10V~~10V),这样信号太小了,信号经常出错,有没有办法解决呀,刚入手做传感器电路,好多东西都不明白,看了一些书,还是糊涂,求助帮忙了,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后端采集卡输入范围只有10V,放大后整个量程范围内电压也就变化了100mV,实在是太难做了,求助了,传感器是个热敏电阻,其上加载直流电流,然后采集上面的信号变化

楼主:
自己先给顶一下!

网友B:
数据采集前端的信号调理中滤波和放大两步一般是必不可少的,尽量抑制你不需要的频率成分,然后将信号放大到ADC的最佳动态范围内。

楼主:
回复 网友B:
后端用采集卡采集的,上限只有10V

网友B:
"传感器满量程输出只有500mV,整个量程范围内变化只有10mV左右"  这个500mV是个直流偏置吗?交流变化分量只有10mV?是这个意思吗?

网友:
只放在变化部分

网友C:
用平衡电桥。把热敏电阻作为用平衡电桥的一个臂,然后对其放大

网友D:
不太理解,既是满量程为500mv,信号怎么会是50mv?

网友E:
减法器。:L

网友F:
滤波放大即可。采集卡上限10V没什么问题啊,500mV放大10倍就可以了啊,关键是你还要知道你的采集卡的分辨率。 如果采集卡的分辨力不够,也就是位数不够的话,你只能用PGA分级放大了。

网友F:
我想,你可能想描述的问题是:满量程500mV,分辨力是10mV,直接放大你的采集卡分辨不了,可能精度不高的缘故。但你这里缺少一个采集卡的 精度参数。

网友G:
9楼正确。电桥取差值放大调理后进AD.

网友H(2010-07-21):
先用仪放放大一下

网友I:
参考PT100的放大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