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感器信号太小,求助

楼主(2010-06-21):
各位大侠:
     小弟在做一个传感器的电路,传感器满量程输出只有500mV,整个量程范围内变化只有10mV左右,经过放大滤波后用采集卡采集(范围-10V~~10V),这样信号太小了,信号经常出错,有没有办法解决呀,刚入手做传感器电路,好多东西都不明白,看了一些书,还是糊涂,求助帮忙了,谢谢!

网友A:
:Q偶也不知道啊

楼主:
哦,额滴神呀,这可让我怎么办呀。

网友B:
说清楚是什么类型的传感器,输出信号的阻抗,频率等,

楼主:
是个热敏电阻传感器,输出信号是直流信号,热敏电阻上加载直流偏置电流,热敏电阻发生变化后采集上面的信号变化量。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个热敏电阻传感器,输出信号是直流信号,热敏电阻上加载直流偏置电流,热敏电阻发生变化后采集上面的信号变化量。

网友B:
前置放大的话,可以用一个仪表放大器,然后再进行低通滤波,最好是双电源供电。

网友C:
变化的10ms啊
那做个电桥,用查分放大。。。。
不要直接放大500ms

网友D:
本来有张图的,但不知咋传

网友E:
整个变幅只有10mv?

恐怕精度无法保证吧

楼主:
回复 网友D:
添加附件就可以了,呵呵,我的QQ383950951,我加你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关键是整个量程范围内信号的变化幅度非常小,这是个麻烦事情,

网友F:
LZ打算使用什么AD啊

网友:
你这个太高端了,呵呵。

网友G:
不知道你是用的什么传感器,无法帮你解答。
给你推荐一个网站,里面有比较专业的传感器技术知识,可去看看,或许能帮你解决:

http://sz18.sensorexpert.com.cn

网友C:
楼主说得详细一些,别人才好发表意见。
比如信号的频率,内阻,幅度等等。。。。。
画个图示意下。。。

楼主:
回复 网友F:
用采集卡采集信号,不用 A/D了。

楼主:
回复 网友G:
传感器是个热敏电阻,在上面加载直流电流,然后采集上面的信号变化,是直流信号量,主要是现在信号变化非常小,不知道现在该怎么办。不知您有什么好的办法

楼主:
回复 网友C:
传感器是个热敏电阻,在上面加载直流电流,当外界环境发生变化时,热敏电阻阻值发生变化,然后采集上面的信号变化,是直流信号量,主要是现在信号变化非常小,不知道现在该怎么办,就类似于热线风速仪的。您能给个意见否,谢谢。

网友H:
如果热敏电阻的功率允许,可以改变一下恒流源的电流,大上个两三倍什么的。
当然,开尔文四线接法是必须的。然后再放大。

网友I:
8楼和我想法一致。

楼主:
回复 网友H:
电流已经不能再加了,同时后端信号采集用的采集卡,上限只有10V。

网友J:
减去无用的直流信号再放大不可以吗?

网友K:
可以用运放做个减法器,减去偏置直流量,剩下的变化量再放大

网友L:
给你推荐本书或许有帮助。
传感器应用技巧141例/松井邦彦(日本)
当做个入门工具书吧

网友M(2010-07-30):
传感器输出端加一个放大器放大信号。

网友N:
最好用差动放大器放大,或者用低压的AD

网友O:
加仪表放大器,比如 ina114ap

网友P:
这个很好解决。
我有现成量产电路可以使用。

网友Q:
加上一个比较电路,这样可能会好一点。

网友R:
用个仪表放大器,INA125,用过,还行

网友S:
仪表放大。差分端别接地。接一个基准信号,把信号抬高到你的测量范围内。然后就用一些常规套路滤波处理下。

网友T:
变化非常小?  加大电流,变化绝对值就大了嘛.
若输出太大,超出测量范围,用仪用放大器一端接测量输入,另一端接基准后,进行电压位移.

热敏电阻做传感器,做一个电阻桥是否会好一点.

网友U:
设计放大电路时搞清楚方向。
第一,动态范围。即放大前和放大后信号之比。
第二,信号特性,带宽,差分/共模?。
第三,阻抗匹配。
其他包括噪声、共模抑制比等

楼主(2010-10-08):
设计放大电路时搞清楚方向。
第一,动态范围。即放大前和放大后信号之比。
第二,信号特性,带宽,差分/共模?。
第三,阻抗匹配。
其他包括噪声、共模抑制比等 ...
引用 网友U:

谢谢楼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