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菜鸟

楼主(2010-06-21):
我们现在在做一款机器人,需要使用传感器传入资料进单片机,然后单片机控制伺服电机,现在有些迷惑,单片机就只是那款芯片那么镶嵌芯片的那个板子该怎么做?能不能请高人传一张具体的电路图,并请高人们留一个联系方式,感激不尽。我的邮箱是yanggq09@lzu.cn,谢谢了。

网友A:
PCB板不知道吗?

楼主:
知道,电路图是主要的,有电路图不就可以做板子吗,但是电路图????

楼主:
不能光同情呀,大哥们帮个忙吧:'(:'(

网友B:
不同的应用电路图也就不一样,传个没用的电路图又有什么用呢?建议找本protel的书看看.

网友C:
应该每个单片机数据资料里都有最小系统电路图,按那个再加点自己需要功能的电路就行了

网友D:
"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
看来是没有说错啊

网友E:
我也想知道。帮你顶。

网友F:
脚踏实地点比较好

网友G:
呵呵,坦诚的说,你对这方面知识欠缺的太多了,镶嵌单片机芯片的叫做PCB,需要通过电路原理图SCH制作专门的PCB图,才能到PCB制版厂制作,然后把单片机和各种元件焊接在上面,电路板才能完成。

如果你现在急需这个东西,就别自己折腾了,这不是一天两天能搞得。坛里高手众多,好多都接私活,可以找找看,这对他们来说可能一天都用不了,把你要做的东西告诉他们,电路板和程序都能给你做了。

别找我,我不是干这个的。

网友H:
楼上说的的太好了,不过还是要以培养新人为目的,建议他们自己做吧,即使做不出来,仔细思考过也是有帮助的啊

网友I:
"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
看来是没有说错啊
引用 网友D:
;P
经典

网友I:
楼主还是先去学学什么是正常的开发流程

一出来就说搞个机器人,
突然又说不知道什么是PCB,
前后差距太大了,
怪吓人的

网友J:
你不说什么机器人,很多人会好好的教你。。
机器人论坛里大多人想搞还没机会弄呢

网友K:
LZ先列个方案出来,该机器人准备实现什么功能.

网友L:
:lol:lol路过,路过。要画板子的可以找我!不提供免费服务,谢谢!

网友L:
俺的时间是很宝贵的,宝贵的时间是用来赚银子养儿子的。:lol

楼主:
那么电路图的设计流程是怎么样呢? 我这是第一次接触这方面,以前一点基础都没有,但现在急需用,所以从头来学绝对不可能。还望大哥们给出个方法,实现的功能就是接受传感器的信号,再通过接受的数据控制电机的转动,大哥们还需要什么信息,才可以能做出电路图呀

网友M:
机器人我的最爱,你想做个什么功能的机器人?

网友K:
机器人我的最爱,你想做个什么功能的机器人?
引用 网友M:

LS可做一个老X所设想的会跳舞的机器人~~~

楼主:
大家给一个联系方式呗

网友N:
大家给一个联系方式呗
引用 楼主:
:L

网友O:
牛人啊
做个纯机械的吧
现在的孩子怎么都这样啊
当是在家问父母要钱,该着你的啊

网友G:
那么电路图的设计流程是怎么样呢? 我这是第一次接触这方面,以前一点基础都没有,但现在急需用,所以从头来学绝对不可能。还望大哥们给出个方法,实现的功能就是接受传感器的信号,再通过接受的数据控制电机的转动, ...
引用 楼主:

我也曾经是屁也不懂,但至今感谢那些帮过我的人,所以我会尽量说出我知道的帮你。

虽然我现在还是菜鸟一只,但是你问的几个问题帮你解答如下:

电路图设计流程:一般来说,你要先根据你需要的功能,设计原理图,软件推荐用protel(这个没有基础是不行的,早先年我为了给一个引脚高电平,直接把几安的开关电源往单片机上接,烧的一塌糊涂,真二),然后根据原理图,一个一个元件的找封装(简单说就是对应的机械外形结构),然后出PCB图,就可以找厂子加工了(淘宝上就有,一抓一把)

接受传感器信号:你是要用什么控制核心?pc还是嵌入式的?如果是pc,最简单就是买块采集卡,有的带有例程,简单的功能很好做;如果是嵌入式,这论坛里很多人手头都开发过,你说个要求,找个人买一份最快,最好是连图纸一块

我不是专业人士,但是我给你个忠告:目标决定一切

如果是学习,就别这样提问,学不到东西(问题太模糊了)

如果是学校竞赛,建议你找几个高手合作(能笼络人才,是一种比编程更大的能力,刘备的武功并不高)

如果是从事其他行业,或者看到这个商机,准备上马项目,这么干准出问题,不如找几个懂技术的哥们,一起来干

不知道你的急需到底是什么目标,所以只能给这些建议了

开门不一定要找钥匙,你会撬锁也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