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带通滤波器进行方波转正弦波,滤波器参数如何设置

楼主(2010-06-21):
请教:
我现在要生成1800HZ的正弦波和2500HZ的正弦波,如果使用带通滤波器的话,滤波器的中心频率是不是应该设置在1800和2500?f0=(f1+f2)/2,那f1和f2是多大?
另外,要产生以上两个频率的方波,我计划用晶振分频得到。合适一点的晶振就是几百KHZ的。比如用100KHZ的晶振,要得到2500HZ,需要40分频,用4060能实现吗 ?
想找个尽量简单的电路。要求频率稳定,幅度不变。

网友A:
4060不能实现40分频。要实现此分频数,需要二进制分频和十进制分频联合使用。

楼主:
谢谢老爷子!!!!:lol

网友B:
中心频率应该是上下限频率的几何平均数,就选频特性来说带宽越窄越好,不过带宽越小,中心频率容易随温度漂移,这还得看你要求的正弦波的具体失真要求。

楼主:
嗯呢。谢谢大哥!!
我也在想带通滤波器的通频带能不能做到很小。我再去查查资料。

网友C:
产生正弦波要用振荡器,而不是用方波+滤波器

网友D:
正弦波振荡器的精度很差,除非有锁相环

网友A:
如果楼主对正弦波的频率稳定性和波形(谐波含量)要求比较高,且是固定频率,建议用晶体产生振荡,经分频后得到所需要频率的方波,转换成三角波,再经折线函数电路转换成正弦波。
晶体产生的频率稳定,经分频后仍稳定,误差不会变化。折线函数电路正弦波输出的谐波含量与频率无关,根本不需要滤波器。
此方案缺点是三角波的幅度必须很稳定,否则对正弦波谐波含量影响很大。

楼主:
谢谢老爷子!我去查资料。

网友E:
方波变成正弦波是非常简单的,只需要搞个无源滤波器就可以了.实际运用时与滤波器的通频带关系不大,只要能将二个频点分开就行了.比如300Hz左右的带宽也行了

网友A:
10楼:
问题在于要得到良好正弦波,方波的二次谐波幅度必须为基波幅度的一个很小百分数,例如1%甚至更小。你用多少阶的滤波器才能够实现这一要求?8阶都作不到1%,至少至少10阶。无源做10阶以上?电阻电容一大堆。就算输入方波对称,没有二次谐波,只需要滤掉三次和三次以上,滤波器的阶数也不可能太低。

网友F:
我现在的电路用二阶滤波,左右可以看到不对称,只能粗略的当成是正弦波.

网友C:
可以考虑用DDS+MCU,精度绝对高,而且灵活性也很高
当然前提是你有足够多的银子啦

网友G:
用锁相环呀

网友H:
阶梯波+滤波就容易多了

楼主:
谢谢老爷子。我们使用的是晶振+锁相环。

网友I(2013-12-15):
引用 网友E:
方波变成正弦波是非常简单的,只需要搞个无源滤波器就可以了.实际运用时与滤波器的通频带关系不大,只要能将 ...

有没有方波  转正弦波的电路啊  跪求了  不太懂这方面的。6Khz 振幅1MV的 方波 转正弦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