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外差接收模块

楼主(2010-06-21):
超外差接收模块 J05U
J05U是一款特小体积,超低功耗,高灵敏度的OOK / ASK超外差接收模块,工作在315.0MHz 433.92MHz频段。芯片内包括一个低噪声放大器(LNA) ,一个下变频混频器,一个片上锁相环(PLL)的集成压控振荡器(VCO)和环路滤波器,一个OOK/ASK的解调器,数据滤波器,比较器和片内稳压器。高度集成了超外差接收电路的所有功能。具有较高的接收灵敏度和稳定性。并具有较宽的工作温度范围和较宽的电压范围。芯片指标符合欧洲或北美管理标准。可以通过rohs认证
【主要特点】
超小体积
超低功耗
高灵敏度
【性能参数】
  工作频率:315/433.92Mhz(固定频点)
  工作电压:2.1-5.5V(推荐:3V或者5V)
  工作电流:2.5mA (唤醒状态)
  休眠电流:1μA(CE置0休眠状态))
  系统启动时间::5ms
  接收灵敏度:-112dBm (ASK 2 Kb/s)
  调制方式:ASK/OOK
  数据速率:10 Kb/秒(最高)
  数据接口: DATA串口数据
  外形尺寸:11×20×6mm(宽X长X厚)
  天线形式:外接20Cm天线
  工作温度:-40℃~+85℃
  参考距离:300米( 配10mW发射加天线,PT2262编码/2272解码。开阔地)

【应用范围】
    工业数据传输,无线遥控,无线鼠标,无线键盘,无线电子标签,遥控玩具,自动化数据采集系统;工业无线控制;水、气、热、电等居民计量表具无线远传自动抄表。

【灵敏度和选择性】

J05U的灵敏度在315 MHz时可以达到-112 dBm(键控调制5K 50 %占空比方波)0.1 %的误码率。输入匹配的50Ω信号源。在433.92 MHz时 -111 dBm的灵敏度一般是可以实现的。 J05U采用10.7兆赫中频滤波器提供了较好的频道选择性和抗干扰性。

【ANT天线】

为达到较高的接收灵敏度,J05U需要外接λ/4偶极天线,天线长度(315M约22厘米433.92 M约18厘米)天线直径约0.8至1.6毫米的独股导线而不要使用多股线。天线在PCB板上正确的焊接位置应该是在距ANT天线脚5mm处引出一个焊盘将天线垂直焊在上面(焊盘周围不要敷铜)。很短的天线,设计不良的天线都会降低接收灵敏度使接收距离变近。

【VDD和DATA】

J05U属于低功耗超外差接收模块,内有2.1V低压稳压芯片,有较宽的工作电压范围而不影响灵敏度。但输出电流比较小,可以驱动PT2272和高阻IO口的单片机,有些功耗大的单片机(51)需要在J05U和单片机之间加一个驱动电路。J05U输出的高电平接近VDD,低电平接近GND。

【DATA和干扰】
    J05U上电后输出为杂波,收到数据后杂波被抑制,但收到的数据第一个字节第一位容易被干扰而导致第一个字节数据错误,对PT2272解码没有影响,因为PT2272会丢弃被干扰的第一个字节,后面二个字节是对的就解码输出一个高电平。单片机需要做相应的程序处理。
   杂波是J05U没有收到数据的情况下内部产生的,只干扰数据的第一位,如果不存在外部的同频干扰,后面的字节是没有干扰的。但如果你连续传输的几个字节中间的低电平时间超过2ms,J05U会认为没有数据仍然会出现杂波干扰。所以连续几个零的时间不要超过2ms,一个零或一个1也不要小于0.1ms。对于PT2272振荡电阻需要用200K,配套的2262需要用1.2M比较合适。否则不解码。

【串口收发数据 应用】
    特别说明:
   如果用J05U做串口数据收发请采用433M,433M是数据传输频段,下面的数据格式是433M实测数据。
    315M是遥控频段,J05U/315M要兼容目前市场通用的PT2262/2272及301系列滚码芯片,唤醒后稳定时间要大于50ms
如要用于串口可以将315M模块上面的C5电容105改为103,唤醒后稳定时间降为3-5ms,但用于2272不解码。

    F05P F05R J05U价格只有几元,只适合短距离特小体积串口数据收发 ,如果有更高要求,请选用几百元的专业数传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