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TI msp430按键中断

楼主(2010-06-21):
按键中断要注意哪些寄存器 我弄了个电路 用按键控制几个输出量 我想键按下就有反应 有设上升沿触发 内部拉低 外部开关接电源  可是我怎么试都是放开键才有动作 我是新手 请高手指点

楼主:
这么没人顶我啊  高手呢:Q

网友A:
你这图片怎么有几个大字母?

网友B(2010-08-22):
单步运行一下试试,看问题出在哪

网友C:
LZ,你很粗心,你用的就是上升沿啊,

你换成下降沿试试!!!!!!!!!!!!!!!!!!!!!!!!!!!!!!!!!!!!!

网友D:
应该开上拉吧!不过最主要是你的触发模式是错的!

网友E:
是输出接上拉,还是输入接上拉呢。

网友F:
触发模式没错吧,按下键的时候是高电平,放开按键是低电平,就应该是上升沿触发呀

网友G:
看着没什么问题啊,奇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