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波特率的疑惑

楼主(2010-06-21):
我看了一下串口调试助手的波特率值有这些:300、600、1200、2400、4800、9600、。。。。。115200,不明白为什么是这些数,难道200、400、等等或700、1400等等不行吗?反正它表示每秒发送的位数,理论上讲,波特率多少都是可以的啊?

网友A:
比较方便用“时钟类”晶振分频。

网友B:
有些芯片也可以任意设置

网友C:
只要收发双方一样就可以了...

网友D:
http://blog.**/hotpower/13661/message.aspx

为什么我用4M的晶体作时钟却总是不准?
为什么我用4M的晶体作时钟却总是不准?
引用 网友E:
PIC 单片机 ←返回版面 举报该贴

有人叫我换成4.194304M的晶体,不知道行不行。
谁能告诉我这是如何计算的?

用1M,4M,12M,16M这些人类认为的"整数倍"数肯定不好!
引用 网友D:
PIC 单片机 ←返回版面 举报该贴

我是用的TMR0计时的
引用 网友E:
PIC 单片机 ←返回版面 举报该贴

谁能告诉我时钟晶体的频率与实际计时秒数之间的关系是如何计算的?

jameswl:高人已给你选择了“准确的”晶振——4.194304M
引用 网友D:
PIC 单片机 ←返回版面 举报该贴

如此之高人的高见为何不采纳??????????????

我为此高人难受!难受!难受!难受!难受!难受!难受!难受!

我上帖中的——用1M,4M,12M,16M这些人类认为的"整数倍"数肯定不好!

“人类”和“整数”是——关键词!!!!!!!!

jameswl:你遇到高人竟然不知?????????

可叹呀!!!!!!!!

时钟
引用 网友F:
PIC 单片机 ←返回版面 举报该贴

用定时器的自动装载定时,可以说时钟的精确度就只决定于晶振的精确度了.

楼上的说的好——但在时钟和波特率应用方面非整数误差小
引用 网友D:
PIC 单片机 ←返回版面 举报该贴

4.194304M在4分频后为4.194304M/4=1048576Hz=0X100000Hz
1048576Hz对于人类是非整数!肯定不如1MHz好记!!!
但0X100000Hz在计算机“眼里”确成了整数!!!
即在 8位计数器中0X100000Hz=0X1000*0X100Hz
  在16位计数器中0X100000Hz=0X10*0X10000Hz
若采用16分频后
即在 8位计数器中0X100000Hz=0X10*0X100*0X100Hz
  在16位计数器中0X100000Hz=0X10*0X1*0X10000Hz
若采用256分频后
即在 8位计数器中0X100000Hz=0X100*0X10*0X100Hz
  在16位计数器中0X100000Hz=0X100*0X1*0X10000Hz
依此类推
若采用...分频后
...............
...............

故可得出结论——XXXXXXXX(略)
所以,在PIC应用中:
若采用4.194304M晶振,16位计数器,256分频后
则定时1S时间到后,恰好计数器溢出!!!

即使定时器无自动装载方式也无妨!!!
由于不管计数器是+1器或-1器,计数器溢出后都会自动“归零”!!!
不就成了“自动装载方式”了吗????

所以,“用1M,4M,12M,16M这些人类认为的"整数倍"数肯定不好!”

网友G:
晶振的取值在一定程度决定波特率,因为我们要准确就必须误差小。
但晶振可不是随便取值的!所以就导致波特率的特殊取值

网友H:
晶振可以随便取值的,但问题是你随便取值的话很可能就需要去定做了。

波特率也是一样,自己做的设备可以设为任意值,但问题是这样子就没法和别人兼容了。

就好比电视机,国内都是50Hz的,你非要搞个80Hz的制式,那就只能你自己一个人玩了。

网友I:
我订制的晶振又贵又不好用。

网友J:
建议LZ多看书

网友K:
根据自己的需要而定

网友L:
呵呵,LZ应该不理解“标准化”是怎么回事吧,看看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