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MEGA8在proteus仿真出错,请教原因

楼主(2010-06-21):
用的是MEGA8的片子,使用的ICC编译器,编译通过以后,在proteus仿真时,出现奇怪的问题,一直无法解决,不清楚问题到底在什么地方,请各位指教,
编译后的程序在6K左右,在子模块调试的时候没问题,联调才出现的。
如果去除其中一些子模块,程序仿真也可以进行,这到底是咋回事呢?
BOOTREST熔丝设置默认状态,BOOT大小128。
程序无法运行,点运行键后,就开始出现如下的错误提示信息:

网友A:
写得清清楚楚的,程序超出了FLASH范围.

也就是说你的程序跑飞了!

网友:
proteus有好多问题,还是直接在硬件上通过RS232,LED,LCD调试更好。

网友B:
从英文的意思来说就是超限了

网友C:
存储区间不够

楼主:
多谢上面几位的指点,但是MEGA8的存储区是8K的,程序才6K。怎么会存储区不够呢?
BOOT的设定为128字节,且不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