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数据采集和处理项目开发,遇到的问题

楼主(2010-06-21):
本人用的是三星S3C2440开发板
数据采集,可以使用开发板自带的AD模块,再编写设备驱动程序和应用程序进行开发
但数据处理,不知道如何实现?本人是要拿采集到的信号与预存基准信号进行比较,由比较结果再输出高电平,求大虾们指点一下啊

网友A:
采集到的信号与预存基准信号要进行怎样的比较?

楼主:
就是拿我采样到的信号与预存在存储器中的基准信号比较,如果比它大,就要求嵌入式板子输出一个高电平,否则不输出。

网友:
你是硬件问题还是软件问题呢?

网友B:
就是拿采集到的数据和预存的基准电平比较,比如假如正弦和一条基准电平比较,最后出来一个方波,对吧?

网友A:
预存的信号肯定是有限个点的,而AD采样应该是可以无限个点的,按什么样的规则去比较大小?

楼主:
4# 466576266

楼主:
软件问题,硬件无所谓就是 AD转换器加嵌入式开发板

楼主:
嗯 原理是这样的 只不过 我采样后的是个离散的数字量

楼主:
假设预存信号是一个点 而采样信号无限个点。也就是说 每一个采样信号 均和这个预存信号比较。不知道这样的程序 应该怎样放在嵌入式中?

网友C:
各位大虾们,我现在要做一个车辆山区道路行驶安全的预警系统,需要采集一些数据,然后处理,和原设定安全阈值比较后,进行安全预警,实现这种功能,这个控制器选ARM单片机好呢还是选DSP比较好呢?新手急求,谢谢,如有好的建议也可发送我邮箱:woshisnowgirl@163.com,万分感谢!!

网友D:
能够问这种问题,那我建议还是用电脑比较好;易用,简单,不需要重新学习,缺点就是成本高点,体积大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