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5M无线遥控接收控制器

楼主(2010-06-21):
315M无线遥控接收控制器

两路无线遥控接收控制器主要应用于电动车库门、窗、卷闸门、起吊设备、闸道、各种防盗报警器、工业自动控制及安防行业等领域。可使要控制的设备达到电机的正、反转;或开关的通断转换以及各种特殊控制程序的要求。接收控制器分为直流供电和交流供电二类,继电器输出可以交流或直流:常闭
常开。工作方式有:互锁型,自锁型,非琐型三种。

自锁(T:按一下A键,1路负载工作,按一下B键,1路负载关闭,2路可以独立工作。(解码2272T4或单片机解码)
互锁(L:按一下A键,1路负载工作,再按一下B键,1路关闭,2路负载工作,各路不能独立工作。(解码2272L4
非琐(M:按住A键,1路负载工作,放开A键,1路负载关闭,各路能独立工作。(解码2272M4或单片机解码)
具体 性能说明见下面型号。接收控制器套件包括配套的遥控器。

点下图可以放大
产品型号:01号(2路输出 )
直流12V供电,2272解码,电源反接保护
接收控制器技术参数:
工作电压:DC6-12V
工作电流:≤ 3mA
工作温度:-25℃~+65
接收灵敏度:-100dbm
工作频率:315MHZ
输出方式:
交流或直流:常闭/常开
继电器负载电流:≤10A
规格尺寸:50*70*20MM
编码方式
焊盘
(出厂为空码,可以随意编码,8位地址码,三种状态,可以悬空,置高或置低)
遥控距离:50-300M (距离与环境及干扰有很大关系,如果遥控器天线全部拉出,在接收模块上加20CM天线在开阔地可达到300米左右
工作方式:互锁型
互锁(L):按一下A键,1路负载工作,再按一下B键,1路关闭,2路负载工作,各路不能独立工作。(解码2272L4
说明:遥控器按下按键时间需要大于1秒,互锁型只能转换,如要全关需要同时按下AB键。如果遥控器的指示灯变暗,距离变近,需要更换电池。
配套遥控器2键遥控器
2键遥控器技术指标
工作电压:DC12V23A 电池)
工作电流:≤20mA
工作频率:315MHz
调制方式:ASK(调幅)
发射功率:20mW(参考距离:50-300m空阔地)
编码类型:PT2262 码(出厂为空码,可以随意编码,8位地址码三种状态,可以悬空置高或置低,必须与接收板一致)
工作温度:-10℃~+50
外型尺寸:86×35×16mm

产品型号:02号(2路输出 )
点下图可以放大
接收直流12V供电,单片机解码,电源反接保护 78L05稳压
接收技术参数:
工作电压:DC12V
工作电流:≤  3 mA
工作温度:-25℃~+65
接收灵敏度:-100dbm
工作频率:315MHZ
继电器输出方式:
交流或直流:1路常闭/常开,2路常开
继电器负载电流:≤20A/14VDC 7A/125VAC   5A/250VAC
继电器工作电压:DC10-12V
规格尺寸:36X68X18MM
码方式
单片机解码
(出厂配套4键遥控器,A键开B键关/C键开D键关)
工作方式:自锁型,按一下A1路打开,按一下B1路关闭,2路可以独立工作。可以转换为非琐方式板上有转换开关。
遥控距离:50-100M (距离与环境及干扰有很大关系,如果遥控器天线全部拉出,在接收模块上加20CM天线在开阔地可达到100米左右
说明:遥控器按下按键时间需要大于1秒。如果遥控器的指示灯变暗,距离变近,需要更换电池。
配套遥控器4键遥控器
4键遥控器技术指标
工作电压:DC12V23A 电池)
工作电流:≤10mA
工作频率:315MHz
调制方式:ASK(调幅)
发射功率:10mW(参考距离:50-100m空阔地)
编码类型:PT2262 码(出厂与接收板已对码)
工作温度:-10℃~+50
外型尺寸:60×39×14mm

网友A(2013-08-07):
学习了,我们是深圳遥尔泰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主营无线遥控器,控制器,模块,门磁,红外探测器等配件。QQ:2355570566. tel:180380186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