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电路请教下

楼主(2010-06-21):
关于这个电路,2个三极管C极接在一起的地方时负信号触发,也就是2个三极管任何一个导通都能触发..现在的问题是Q6的B极有个电源过来导通了Q5,使得一直有触发信号
现在是希望能将它隔离开来,蓝色部分的输入又不能分开,牛人帮忙看看有什么办**

网友A:
看了三遍没看懂你什么意思,想做什么!

网友B:
我和2楼是一样的。

感觉Q6这部分电路可以不要。假如需要上电时产生触发,可以在D3的N极和Vcc之间加个电容。

楼主:
讲的不清楚吗? 需要的功能是蓝色这端无论接VCC还是GND,三极管的C极都要是低电平

网友B:
4楼: 讲的不清楚吗? 需要的功能是蓝色这端无论接VCC还是GND,三极管的C极都要是低电平

那什么时候输出为高电平?

假如没高电平的话,你这部分电路可以不要,输出直接接地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蓝色的部分是输入,来导通三极管的

楼主:
这一点平常是悬空的

网友B:
讲的不清楚吗? 需要的功能是蓝色这端无论接VCC还是GND,三极管的C极都要是低电平
蓝色的部分是输入,来导通三极管的

我知道蓝色的部分是输入,可和你要的输出是什么关系呢?

这一点平常是悬空的

可什么时候不悬空?

是新手想要别人解答,就更要把问题说清楚,有几个人说看不明白,你要检讨下自己的表达能力。

网友C:
好像用三级管不成要不试试mos管吧

网友D:
先MARK,回头再看

楼主:
谢谢各位的解答,还是茫然...我再试试表达下,惭愧!惭愧!需要练习下表达能力
两个三极管的集电极一起接在单片机的IO口上,用来检测.这是个低电平有效的输入IO口;蓝色的地方是一个输入的触发信号,常态时悬空,将它接电源或接地都能使单片机IO口检测到低电平而触发单片机工作.
现在这个电路有一个问题:Q6的基极有个电源过来导通了Q5,使得单片机的IO口端一直是低电平.电路需要怎么修改使得Q6基极的电源不影响到Q5?重点是蓝色的输入只能是一个,不能分开来
或者这个电路没有的救得话,有没有可以实现我上面所说的功能要求的电路.无限感谢!

楼主:
Q6怎么出来个表情...

网友E:
你先把蓝色的输入口在你电路上的具体作用说明白的点……

网友A:
总算弄明白了,不是你表达不清楚,是我没看明白你的意思,我理解能力太差了!对不起了!给你画了个图,你看看这样中不中,看能不能满足你要求!

网友F:
把D3、D4换成VCC/2的稳压管(如Vcc=5V时用2.5V的)试试。要反接代替D3、D4,就是稳压管的正极接你原来二极管的负极、稳压管的负极接你原来二极管的正极。

网友B:
我试着帮你表述一下:

一个输入端:叫蓝色(简称I)。
一个输出端:就叫输出(简称O)。

当I悬空时        :O为高电平(悬空状态可不好识别,建议改为识别电压大于x并且小于y时为常态,加2个电阻分压使常态时电压大于x并且小于y)
当I为高或低电平时:O为低电平(大于y算高电平,小于x算低电平)

网友B:
这个输入信号是个很难理解。

你能说说这个信号是如何获得的吗?是什么元件提供的?

楼主:
再次感谢论坛各位无私的精神,温暖啊```
蓝色是一个外部的输入信号,不是我线路上的
分别试了14楼和15楼的方法,都还是行不通
14楼的方法出现的问题和我的电路问题是一样的PNP管的集电极电流通过基极,不完全的导通了NPN三极管,使得单片机一端始终为低电平
:(原来这个问题还是挺复杂的!

网友A:
过了这些天 我突然又看到了这个贴, 我的那个电路里,集电极到基极又电流???
你到底试了没?????是不是认真搭的电路????

网友G:
14楼的电路不可行,输入高阻时输出大约为1.4V

网友H:
战神哥哥,你还是好好分析一下自己的电路吧。

网友A:
谢谢 !有点想当然了,的确是不对了!

楼主:
过了这些天 我突然又看到了这个贴, 我的那个电路里,集电极到基极又电流???
你到底试了没?????是不是认真搭的电路????
引用 网友A:

确实是试过了,我才敢说出来的呀!不信你也可以试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