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接触测温的方法是什么?

楼主(2010-06-21):
03年非典时期,出现很多不接触测温设备,测量人体温度。

请问是通过红外来实现的吗?
有专门的传感器吗?

听说精度很难达到0.1,是传感器的问题还是其他原因呢?
有谁了解,请指教!

楼主:
有人知道吗?

网友A:
听说都是红外的

网友B:
就是红外啊,温度不同,红外波长不同,说白了就是颜色有差别

网友C:
任何温度都对应了专门波长的电磁辐射,在物理学中称之为“黑体辐射”如烧红的铁块所发出的红光、太阳光等等,检测该辐射的波长即可知道对应的温度,精度可以做的很高。常温物体的黑体辐射在红外波段,所以测体温当然也是红外了。但要注意的是:在非黑暗的环境下,物体的辐射有两种即对应温度的黑体辐射和光源反射辐射,我们的视觉捕捉的是后一种,做非接触测温时要滤掉反射干扰。

网友D:
红外的吧

网友E:
红外的,好像有微波的吧

楼主:
红外的传感器有人用过吗?能推荐几款靠得住的吗

网友F:
激光测温强
还有一种用CCD红外线摄像机的,使用的时候要注入液氮才可以用

网友G:
非接触不可能达到精确测温

网友H:
非接触也可以精确测温,红外测温应用很广,精度也是很高的,分辨率高于0.1摄氏度,感兴趣的可以去武汉高德去看看,我们实验室的一款红外摄像机就是在那里买的。

网友C:
如果采用物理学方法,非接触测温的精度还可以更高。

网友I:
红外测温的前提是被测物体的辐射系数接近于1(绝对黑体辐射系数为1),不然只能测个大概的相对值。

网友J:
楼主意思是测量人体的

楼主:
就是测人体体温,想做到0.1度,谁知道有没有这样的红外传感器?

网友K:
应该有的,型号不知道

网友L:
11楼的,分辨率0.1°和精度0.1°不是一个概念。
非接触的要想达到0.1°是比较困难的,另外还有明确一个参数,就是测温范围,不同温度范围要达到精度0.1°的难度是不一样的。
举个例:PT100的A级铂电阻标称精度为±0.15°,我公司买的用于精确定标的温度传感器(价值1W多),准确精度也才0.05°,都是接触式的。

网友M:
红外与热成像测量都是不用接触的,你得提供测温范围、精度、距离、、、

网友N:
17楼说的好。

这东西只有做过的人才知道里面的难度、深度。

楼主:
这东西自然不是一个容易的活,测量范围 35-42摄氏度,精度0.1摄氏度,距离10-50cm

网友O:
1、目前没你要的精度
2、国内医院什么标准是正负0.4度
3、有些人体红外测温产品号称是正负0.2度,实际没
4、主要是传感器不稳定、AD什么的,就是读出来的AD跳动大
5、测出环境温度再补偿红外目标温度,累加误差大了,所以这个精度很难上到0.1度
6、我们做了红外负20度到330度之间,常温段才正负1度,目前生产是低成本方案,就是高成本也好不了太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