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BC问题。

楼主(2010-06-21):
我PCB已经画好了,但是检查有个元件画错了,我又画个正确的,请问如何更换呢?我可不想重画。请高手指教!

网友A:
删了画错的,从新加载不就可以了??
请详细点……

楼主:
那样我又要重新布线,有没有什么办法不用重新不线的

网友B:
不知道你用的什么软件,一般修改好库以后可以直接用替换比如replace,或update PCB等明令,altium designer, allegro的命令不同,但是都有相同的功能。

楼主:
我用的是PROTEL DX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