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TM8S I2C问题

楼主(2010-06-21):
附件两块PCB是使用STM8S103K的, 通过I2C与另外一块MCU通信

STM8S是作为从机,使用I2C模块

使用相同程序, A.PCB经常出现检测到应答错, 而B.PCB则可以长时间正常运行

求教高手, 帮忙看看是哪里的问题.谢谢啦

网友A:
"A.PCB经常出现检测到应答错"是发送应答给主设备出错,还是接收主设备的应答出错?
你试一试,将出错时,读出I2C的所有寄存器的内容,在查找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