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辈帮我看看这个振荡电路

楼主(2010-06-21):
仿真图和波形图;
如何解释?

网友A:
没有错啊!

楼主:
电路的工作过程该怎么分析?三极管工作于饱和区吗?

楼主:
我主要是对“突变点”不明白,为什么会出现负电压呢?

网友B:
出现负电压是因为Q2导通瞬间将C1充电,使C1从左正右负迅速变成左负右正,然后Q2截止了,C1右端变成地电平,那么左端自然就是负的了。

没看懂Q2导通后如何截止的。感觉这个电路不是一个可靠的电路,Q1基极没有限流电阻,而导通瞬间又是正反馈,Q1基极很快上升到5V!此时Q1不会烧掉吗?

假定Q1能够短时承受Vbe=5.7V的电压,此时B-C极间的P-N结导通,使C极变高,导致Q2关断?不知能不能这么理解。

网友C:
一般C1上都要串联电阻的,这样可以加宽导通时间;
Q1集电极到Q2基极最好加个几百欧的电阻(当C1值很小时可以省略)

LZ也可以去看看这个讨论贴:
https://bbs.21ic.com/icview-11237-1-1.html

网友A:
3楼:
所有这类弛张振荡器,管子都是在饱和与截止之间来回变化,要是仅处于一种状态,那还怎么产生振荡?
分析(严格地说是叙述),只需要搞清楚电路的四个阶段:两个暂稳态和两个过渡态,两个暂稳态中管子不是饱和就是截止,两个过渡态中正反馈起作用。分析可以从任一状态开始,但从一个暂稳态开始比较方便。
此电路可以从上电开始,暂稳态是两管均截止,C1两端电压为零。随R1R2对C1充电,C1两端电压逐渐升高(示波器蓝色线最左端看得很清楚),Q1一旦开始有集电极电流,则Q2也有集电极电流,此电流在R2上压降使Q1基极电压增加,集电极电流更大,这是正反馈,进入过渡态。其后楼主应该自己分析,这是个锻炼。

楼主:
十分感谢maychang和xwj前辈!!

楼主:
终于搞明白了,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