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STM32的库 V3.3.0和V3.0.0的区别

楼主(2010-06-21):
请问STM32的库 V3.3.0和V3.0.0的区别

网友A:
您从来不看release notes的么......

STM32F10x Standard Peripherals Library Drivers  update History
3.3.0 - 04/16/2010

   1. General

    * Add support for STM32F10x XL-density devices.
    * I2C driver: events description and management enhancement.

   2. STM32F10x_StdPeriph_Driver

    * stm32f10x_dbgmcu.h/.c
          o DBGMCU_Config() function: add new values DBGMCU_TIMx_STOP (x: 9..14) for DBGMCU_Periph parameter.
    * stm32f10x_flash.h/.c: updated to support Bank2 of XL-density devices (up to 1MByte of Flash memory). For more details, refer to the description provided within stm32f10x_flash.c file.
    * stm32f10x_gpio.h/.c
          o GPIO_PinRemapConfig() function: add new values for GPIO_Remap parameter, to support new remap for FSMC_NADV pin and TIM9..11,13,14.
    * stm32f10x_i2c.h/.c: I2C events description and management enhancement.
          o I2C_CheckEvent() function: updated to check whether the last event contains the I2C_EVENT  (instead of check whether the last event is equal to I2C_EVENT)
          o Add detailed description of I2C events and how to manage them using the functions provided by this driver. For more information, refer to stm32f10x_i2c.h and stm32f10x_i2c.c files.
    * stm32f10x_rcc.h/.c: updated to support TIM9..TIM14 APB clock and reset configuration
    * stm32f10x_tim.h/.c: updated to support new Timers TIM9..TIM14.
    * stm32f10x_sdio.h:
          o SDIO_SetSDIOReadWaitMode() function: correct values of SDIO_ReadWaitMode parameter
            change
              #define SDIO_ReadWaitMode_CLK                 ((uint32_t)0x00000000)
              #define SDIO_ReadWaitMode_DATA2             ((uint32_t)0x00000001)
            by
              #define SDIO_ReadWaitMode_CLK                 ((uint32_t)0x00000001)
              #define SDIO_ReadWaitMode_DATA2             ((uint32_t)0x00000000)

3.2.0 - 03/01/2010

   1. General

    * Add support for STM32 Low-density Value line (STM32F100x4/6) and Medium-density Value line (STM32F100x8/B) devices.
    * Almost peripherals drivers were updated to support Value line devices features
    * Drivers limitations fix and enhancements.

   2. STM32F10x_StdPeriph_Driver

    * Add new firmware driver for CEC peripheral: stm32f10x_cec.h and stm32f10x_cec.c
    * Timers drivers stm32f10x_tim.h/.c: add support for new General Purpose Timers: TIM15, TIM16 and TIM17.
    * RCC driver: add support for new Value peripherals: HDMI-CEC, TIM15, TIM16 and TIM17.
    * GPIO driver: add new remap parameters for TIM1, TIM15, TIM16, TIM17 and HDMI-CEC: GPIO_Remap_TIM1_DMA, GPIO_Remap_TIM15, GPIO_Remap_TIM16, GPIO_Remap_TIM17, GPIO_Remap_CEC.
    * USART driver: add support for Oversampling by 8 mode and onebit method. 2 functions has been added: USART_OverSampling8Cmd() and USART_OneBitMethodCmd().
    * DAC driver: add new functions handling the DAC under run feature: DAC_ITConfig(), DAC_GetFlagStatus(), DAC_ClearFlag(), DAC_GetITStatus() and DAC_ClearITPendingBit().
    * DBGMCU driver: add new parameters for TIM15, TIM16 and TIM17: DBGMCU_TIM15_STOP, DBGMCU_TIM16_STOP, DBGMCU_TIM17_STOP.
    * FLASH driver: the FLASH_EraseOptionBytes() function updated. This is now just erasing the option bytes without modifying the RDP status either enabled or disabled.
    * PWR driver: the PWR_EnterSTOPMode() function updated. When woken up from STOP mode, this function resets again the SLEEPDEEP bit in the Cortex-M3 System Control register to allow Sleep mode entering.

网友A:
再有是实例的升级
STM32F10x Standard Peripherals Library Examples update History
3.3.0 - 04/16/2010

   1. General

    * Add support for STM32F10x XL-density devices.
    * Add new examples: Flash Dual_Boot, TIM9_OCToggle and TIM10_PWMOutput.

   2. STM32F10x_StdPeriph_Examples

    *  FLASH

          o New example "Dual_Boot": this example demonstrates the dual Flash boot capability of XL-Density devices;
            boot from Flash memory Bank1 or Bank2.
          o Update "Program" and "Write_Protection" to support XL-density devices (up to 1Mbyte of Flash memory).

    * I2C

          o M24C08_EEPROM: updated to use the latest version of I2C EEPROM driver (use of DMA to manage transfer from/to I2C memory).

    * TIM

          o New example "TIM9_OCToggle": this example shows how to configure the TIM9 peripheral to generate two different signals with two different frequencies.
          o New example "TIM10_PWMOutput": this example shows how to configure the TIM10 peripheral in PWM (Pulse Width Modulation) mode.

3.2.0 - 03/01/2010

   1. General

    * Add support for STM32 Low-density Value line (STM32F100x4/6) and Medium-density Value line (STM32F100x8/B) devices for almost examples.
    * Add new examples: HDMI-CEC, Dual CAN, PVD and TIM15 Complementary Signals.

   2. STM32F10x_StdPeriph_Examples

    * CAN

          o Add new example Dual CAN: This example shows how to configure the CAN1 and CAN2 peripherals to send and
            receive CAN frames in normal mode. The sent frames are used to control Leds by pressing KEY or Tamper push buttons.
          o CAN Normal example renamed to CAN Networking example.

    * CEC

          o New example: This example provides a basic communication between two HDMI-CEC devices using interrupts.

    * PWR

          o New example PVD: This example shows how to configure the programmable voltage detector using an external interrupt line.

    * TIM

          o New example TIM15 Complementary Signals: This example shows how to configure the TIM15 peripheral to generate one
            complementary TIM15 signal, to insert a defined dead time value, to use the break feature and to lock the desired parameters.
          o Cascade_Synchro,Parallel_Synchro, ExtTrigger_Synchro, TIM1_Synchro examples main files: Add TIM_SelectMasterSlaveMode() function call for all slaves and masters.

    * I2C

          o EEPROM example: the i2c_ee.h/.c files are removed. The example is using the new Serial EEPROM driver stm32_eval_i2c_ee.h/.c driver available under Utilities\STM32_EVAL\Common.

    * SPI

          o M25P64_FLASH example renamed to SPI_FLASH: the spi_flash.h/.c files are removed. The example is using the new Serial SPI FLASH driver stm32_eval_spi_flash.h/.c driver available under Utilities\STM32_EVAL\Common.

    * SDIO

          o The sdcard.h/.c files are removed. The example is using the new SD Card driver stm32_eval_sdio_sd.h/.c driver available under Utilities\STM32_EVAL\Common.

    * FSMC

          o All FSMC example: the fsmc_sram.h/.c, fsmc_nor.h/.c and fsmc_nand.h/.c files are removed. The examples are using the new FSMC memories drivers stm3210e_eval_fsmc_sram.h/.c, stm3210e_eval_fsmc_nor.h/.c and stm3210e_eval_fsmc_nand.h/.c drivers available under Utilities\STM32_EVAL\STM3210E_EVAL.

    * DMA

          o FSMC example: the fsmc_sram.h/.c files are removed. The example is using the new FSMC SRAM driver stm3210e_eval_fsmc_sram.h/.c driver available under Utilities\STM32_EVAL\STM3210E_EVAL.

    * ADC

          o All ADC examples are using a dedicated system_stm32f10x.c file to configure the system core clock to 56MHz.

网友B:
看完这些天就亮了,呵呵

网友C:
说了半天没说区别

网友D:
看完这些天就亮了,呵呵
引用 网友B:

呵呵,天已经亮了,:lol

网友E:
看的有点晕了

网友F:
不知道说的什么,重点太不明确了

网友G:
看这些只要看自己关心的就行了,其余的就算了,时间有限啊。
所以写修改记录应该有个修改索引,不然找死人的。

网友H(2011-12-17):
在NVIC的初始化函数: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EXTI0_IRQChannel;
V3里面将IRQ_Channel改成EXTI0_IRQn;
别的我还不清楚,关注中&&

网友I:
花点精力 自己写自己的库, 现在 就不会这么痛苦了。
管 ST的库 N+1版本呢!!
回帖还要验证码,真叉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