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OE设计中的疑问

楼主(2010-06-21):
POE设计时,应用数据脚供电时,将DC电源加在传输变压器的中点,为什么不影响数据的传输。

网友A:
没看懂楼主想说什么?

楼主:
POE(以太网供电)设计时,应用数据脚供电时,将DC电源加在传输变压器的中点,为什么不影响数据的传输。

网友B(2011-12-05):
都是在变压器的前段。没影响。。

网友C:
前端啊前端,看看电话机就知道咯

网友D(2012-02-10):
其实DC电源并没有直接接变压器的中点,可以参考TI的TPS23754的电路,其中还加了一些二极管整流,并且使用了网络变压器。以下资料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