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L431驱动光耦的工作原理是什么(图)

楼主(2010-06-21):
看到一个监控48V电源的电路图,原理是当有电压是驱动LED灯显示.
驱动电路由TL431和光耦MOC206组成.
我看了半天驱动电路图,也没想明白工作原理是什么.
请各位高手指点:
1. TL431是怎么工作的?输出电压为多少?
2. 电容C1的功能是什么?

网友A:
你可以把431看成一个带基准电压的运放

网友B:
当TL431控制脚高于2.495V时,光耦导通,实现控制.C1属于补偿电容

网友C:
2009-2010 25sky.com爱问百科网版权所有联系QQ:6301950备案号:晋ICP备10005477号本站提供的信息资源均搜自网络、与本站无关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网友D:
论坛里有很详细得分析帖子  搜索既得

网友E:
冰箱制冷的原理是什么?它是通过哪些配置产生的冷?相关内容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不明白你说的补偿电容是什么意思,在我的里理解里,C1的作用就是个简单的滤波而已.

网友F:
在学习TL431的资料时看到里面介绍有两个应用电路:分流调整电路和比较电路.

到底是这两个应用中的哪个?

另外,似乎以前也层有人问过这个问题的

网友G:
当TL431的REF引脚大于2.5V时,由于TL431内部电压比较器的作用,有电流从A-K流过,1-20MA之间,电流大小跟电路的R1有关系.当有48V电压时,R4下端对地导通,电压为0.7V(光偶MC206内部三极管压降).电容C1对输入电压有一定的补偿.

网友H:
8# linux1 图好像是分流调整

网友I:
TL431两个作用,1.2.5V电压基准, 2.比较器.
当R2和R3设置监控电压,使得外接电源是-48V时,分压为2.5V.当-48V电压变大时,TL431的阴极就会电压变低吸收更多电流,使光耦中发光二极管中流过更多的电流,从而影响输出,通常这个信号反过来稳定-48V.

C1就是滤波作用,补偿电容应该接在REF和阴极之间.

网友J:
是的,补偿电容一般和电阻串联接在阴极和REF之间,还请指教补偿电容的作用
为何要与电阻串联呀?

网友K:
稳压反馈电路中含有电感成分,容易起振,因此,需要在TL431的K级和R级之间接C,对其内部放大器进行相位补偿.

网友L:
对于一楼的电路,我感觉象是开关电源的反馈回路!
作为电压监控使用,我认为这个电路是是进行模拟信号的隔离传输,同时减小监视范围(在这里估计是20V-60V),在相同AD转换精度情况下可以得到更高的电压分辨率.当输入电压小于20V时,输出为3.3V;当输入电压大于20V时TL431的A极被拉到地,输出电压由3.3V开始下降!

网友M:
如果想做成PI调节器的话,C1的位置就接错了,应该接在TL431的R和CA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