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W DC转DC WTG343-1方案,输入-48VDC 输出为13.8VDC/7A

楼主(2010-06-21):
(无正文)

楼主:
要求:输入-48VDC,输出为13.8V/7A的,效率85%以上,隔离的

网友A:
数量不大的话还是去买现成的吧,自己做要花的精力可不会少哦~

网友B:
回复2#Big_McIn多谢Big_McIn兄,根据你的指示我试试先,唔该晒。

楼主:
楼上什么思路?

楼主:
算了,结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