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工程模板 LPC2294.h 关于CAN部分的寄存器定义有问题。

楼主(2010-06-21):
#define CAN1EWL         (*((volatile unsigned long *) 0xE004401C))      /* lpc2119\lpc2129\lpc2292\lpc2294 only */
.
.
.
及之后的均错位了一个字。
应该是:
#define CAN1EWL         (*((volatile unsigned long *) 0xE0044018))

网友A:
深思你确认?看你分析的感觉结果是陈明计工程师多放了一个寄存器,不过该不可能呀,我调周工的模板,配置完后和USBCAN通讯是成功的呀,如果差一个寄存器的话,配置就该是错误的该通讯不通呀。。。。深思再确认下哦,毕竟你说话也是很有分量的哦,哈哈。。。。。。。。。

网友B:
求教周工及重高手一个问题。。USBCAN是否有自动调节波特率功能呀,是不是我的MCU通过TJA1050发过来的数据不论速率多少都自动识别然后送到PC机上呀?
我把一个运行成功的程序中的PLL功能关闭了,也就是说我的指令周期4倍了。结果我在ZLGCANTEST这个测试软件中没找到哪里修改波特率,关闭了PLL我就收不到MCU通过TJA1050发过来的数据;打开PLL我就收到了。。有点奇怪,谁可以帮忙解惑呀。。。。十分感激,谢谢。。。。。。。。

楼主:
我查看了中英文资料,应该是有问题的。中间少了还一个
#define CAN1RID            (*((volatile unsigned long *) 0xE0044024))    /* 接收到的标识符 */

网友C:
怎么没有人出来解释一下?哪个是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