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EXTI中断响应时间

楼主(2010-06-21):
香版:我在英贝特的开发板EM-STM3210-E上测试EXTI的响应时间,使用的方法是
一.     1. 时钟设定为72M
         2.TIM1定时输出PWM波形,无中断
         3.将TIM1输出的波形送入EXTI中断相应的引脚(PB0)
         4.EXTI中断中GPIO(PB1)输出一个toggle信号
     测得结果是PB1电位跳变比PB0电位跳变延迟大约1.0us

二.        1.使用英贝特EXTI例程
            2.中断中只保留点亮LED的程序和清中断标志的程序
            3.测量按键和LED端口

     测得结果仍是LED电位跳变比按键电位跳变延迟大约1.0us
     EXTI在1us左右是否正常?还是存在其他问题?
     谢谢!

网友A:
我不知道是否正常。你看看汇编指令,从中断程序的第一条指令到GPIO输出,总共有多少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