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843电路的一些接法求助,有图

楼主(2010-06-21):
(无正文)

网友A(2010-12-17):
都看不清。

网友B:
把问题顶上去吧。

网友C:
2楼那是因为你不太懂,如果是高手,一看就知道了,不用太清楚。不过我也是菜鸟:$

网友D:
300V串联电阻到第三脚CS  这个应该是形成一个很小的静态工作点的  就是在电流输入为零时 保证电流的采样反馈不为零

网友D:
d1和c1  应该是缓启动部分

至于D4  好像是做保护的

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E:
那是因为咱们是菜鸟。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