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串口不用的针脚可否产生+5V电源,请赐教

楼主(2010-06-21):
(无正文)

网友A:
可以的,无源RS485转RS232转换器就是用串口未用到的引脚的电压经过稳压器后给芯片供电的,网上有这方面的资料。不过这样产生的5V的带载能力比较弱。

网友B:
“串口窃电”!!

网友C:
可以,只不过记得限流,小心烧串口;另外需软件支持

网友D:
的确可以啊,其驱动能力比较小,想提高一点也是有办法的,就是用多路信号来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