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UC3843做电源的技术讨论

楼主(2010-06-21):
我用3843做了一个无变压器非隔离电源,LED驱动用的输入85-265v.
36-48v400mA恒流输出,调试时3843不起振,用示波器测4脚6脚脉冲时有时无.想请高手们帮我出出主意,
下面是原理图 /bbs/u/66/27078712145

网友A:
可以把C4换100U的电容看下.

网友A:
你那个R2A电阻取3.3有点大哦.

楼主:
先谢谢兄弟光临
试过小的3脚电压是1v左右变化,加上可调电阻校正可在1.3-2.8欧变化.

网友B:
1V的电压就高了,3843的3号脚电压超过1V就封锁输出脉冲,问题就出在这里,你的电流采样电阻值选大了。另一个问题是,你的驱动MOS管没有门极电阻,要加一门极电阻,阻值根据你的开关频率来定,如果是80K以上,就用5.1欧姆 50K以下,选10欧姆。另外开关管我不知道你用的什么型号的?有的型号启动电流比较大,比如说10N120的就是。你的启动电阻是120K的,C4的电压就会被拉下来,3843的7号脚电压低于10V就会停止工作的。最后说明一点,用3845比用3843好,因为前者的最大脉冲宽度是有限制的,最大不会超过45%,这样可以有效防止变压器磁芯饱和。

网友C:
在3843的3PIN与GND之间加一个电容

楼主:
回复 网友A:
换过100uF会启动,但不正常总是重启

楼主:
回复 网友C:
多谢指教,这个到要先试下,

网友D:
最好直接贴图,PDF看起来太麻烦了

网友E:
IC供电不良(不足)

网友F:
你可以去查查C与R的关系,有些值是规定的!!

网友G:
告诉你真正的原因,7脚供电电流不够,3843处于准启动但不能启动状态。你量一下7脚电压是8点多V吧。
3843启动后电源电流顶大的 有十几mA那样吧

网友H:
打嗝干活

网友I:
支持13楼说的

网友J(2011-04-28):
5楼的是高手啊

网友K:
安装要求
按照ANSI?Z358-1-2004美国洗眼器的标准,洗眼器和冲淋设备的安装需要按照相关使用说明的规定进行。

  1.1 洗眼器和冲淋设备应该安装在危险源头的附近,最好在10秒钟内能够快步到达洗眼器和冲淋设备的区域范围,同时尽量安装在同一水平面上,最好能够直线到达,避免越层救护。

  1.2 在洗眼器和冲淋设备的周围,有醒目的标志。标志最好用中英文双语和图示表达清楚,非常形象地告诉生产现场的作业者明确洗眼器和冲淋设备的位置和用途。

  1.3 洗眼器和冲淋设备在正常运行时,各个部件应该满足ANSI?Z358-1-2004标准的要求,而且各个喷头能够同时单独使用。在北方有可能在冬天结冰的地区,需要添加防冻装置或者在设备的旁边加装防冻保护设施。

当洗眼器和冲淋设备各个部件安装结束后,同时还应该满足以下要求:
a.在洗眼器和冲淋设备正确连接到水源和所有的阀门开关处于关闭状态的情况下,连接的管路不应该有漏水现象。
b.在洗眼器和冲淋设备的操作开关处于完全打开的状态下,所有阀门必须保持常开状态,人为因素除外
c.当设备所有开关处于完全工作状态的时候,整个设备应该各自满足ANSI?Z358-1-2004标准的要求。

转载请注明:http://www.shxiyqi.com  洗眼器

网友L:
楼上说的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