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步进电机细分的问题

楼主(2010-06-21):
最近做了一个步进电机16细分的程序,但是低速的时候震动的很厉害,请问各位大虾应该注意些什么?谢谢

网友A:
步进电机在低频的时候有个共振点,是其本身特性,躲开这个震动区。
另外电流也可能造成震动,试着降低下电流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