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89C669实验板

楼主(2010-06-22):
在PCB技术晒的那个板的原理图也贴了吧
晒板的连接:https://bbs.21ic.com/icview-180068-1-1.html

楼主:
除非自动布,不然肯定不会再用45度线了,ls的我也没办法强迫你喜欢弧线,顺不顺眼无所谓,反正弧线我是越用越顺手了。
焊盘是标准的0805手工焊推荐的大小和间距,我只是把它改成的30%的圆角,重定义丝印层时把丝印层的线宽和距离都调小了,所以中间的焊盘显得大了。

网友A:
楼主的PCB是画着玩的吧??
要是是代表公司,估计那个公司就惨了

太不专业了……

网友B:
[侃单片机] 栏里来这样的主题

;P不专业

LZ还是移到PCB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