恳请各位给予指导!DSP控制电机的问题

楼主(2010-06-22):
问题描述:
如图1中所示,通过TMS320F2808GPIO0+GPIO1+GPIO29+NCV1413达林顿驱动芯片控制图2的继电器动作,从而完成对直流电机的控制。图2中,UP1UP3之间加110V交流电压,通过整流及继电器动作完成对两个直流电机的正反转控制,图2中的CM-CM+接一个电机,PM+PM-接一个电机。
现在的问题是驱动电机的时候(先控制继电器动作,再向UP1UP3110V电压,故没有火花的问题),图中GPIO10GPIO11GPIO12GPIO13的输出状态会莫名奇妙的改变(GPIO10GPIO11GPIO12GPIO13配置为输出),重新刷新IO就好了。3.3V上有很大的干扰。GPIONCV1413之间没有加隔离,GND24VGND5V在电源板上共地的,3.3V是通过5VDC-DC得到的。如果是电机干扰造成的(1)为什么DSP没有复位?而是GPIO的输出变化了呢?如何有效又简单的解决这个问题呢?谢谢各位耐心的指导!

楼主:
怎么没人说说啊?

楼主:
大家给出出注意!